华擎H71M-DG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18):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开机,
插上电源,不触发,测开关针上有3.3v电压。
细仔检查主板,发现问题,

有个管子烧糊了。。

查看图纸,原来是Q811,是个P沟道的管子 ,并且是个容易烧的元件。。
直接换了。。

触发显示。。。

不要问图纸的事情,我也没有,我是看H61M-vs的维修手册修的。。

网友A:
图纸上可以不用这个管子,直接拆掉这个管子 R8487补上件就可以了

网友:
H71  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可以不用这个管子,直接拆掉这个管子 R8487补上件就可以了

厉害,这个仔细,真心让人佩服

网友B:
想问下LZ,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个P沟道的管子呢?维修手册上有 ?

网友:
5楼说了我要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LZ,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个P沟道的管子呢?维修手册上有 ?

是的,手册上的有,你也可以看它的箭头走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手册上的有,你也可以看它的箭头走向。。。

恩 ,后来我找到这个维修手册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
新板子的图纸很少,明显的故障还是很好弄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可以不用这个管子,直接拆掉这个管子 R8487补上件就可以了

那不就不受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不受控了吗

是的,这个待机转换了一下理论上要不要都可以

网友:
Lz运气真心不错

网友:
运气好,一下子就被你看到了

网友:
拿到板先仔细观察一遍有时候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这也给发现了。。呵呵

网友:
这样都被你看到了,这板好修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