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主板保存BIOS不显问题

楼主(2016-03-18):
V星785GTM-E45主板,清空BIOS亮机,进BIOS设置保存后重启不亮,清空后开机亮机,不进BIOS重启也亮机,只有进BIOS保存重启就不会亮机,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论坛的程序,原板备份程序都是一样的现象,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RTC电路看下
可能电池电路问题
你换个电池插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看下
可能电池电路问题
你换个电池插槽看看

rtc电路没有问题,跳线3v,实在想不到是什么问题引起了,电池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没有问题,跳线3v,实在想不到是什么问题引起了,电池也换了

电池插槽换掉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更换南桥试试

网友C: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看下不亮的时候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看下不亮的时候跑什么码

不亮时是D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你看下不亮的时候跑什么码

已经有读BIOS一次动作,如果正常读BIOS三次亮机

网友D:
刷了还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还是一样的吗

刷了问题还是一样,换了BIOS芯片也是一样

网友:
io没动过,南桥换过,问题一样,也是清空BIOS可以亮机,再重启不亮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怎么样了,我的和你的故障查不多,有头绪了么

网友:
没搞掂,放等灵感来了再修

网友:
这个板子 应该还是bios问题 你没找对版本

网友:
这个要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