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3-18):
本本送来时说是不触发
插上电源,无待机,,
拆机测公共点,心里笑了,短路了。。
把CPU拿掉准备烧机
电源调到5v,接公共点与地,不短路了。。
再测确实不短了,为什么呢?一看CPU拿掉了。。。
心里高兴,也不烧了,直接测CPU供电的上管,,发现一个烧的。。

CPU上管烧短路了。。

换好管子,待机出来,触发显示。。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给力

网友A:
不科学吧   CPU供电管子短路了  不管CPU在不在上面   都应该会短路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吧   CPU供电管子短路了  不管CPU在不在上面   都应该会短路的啊

不是不科学,是你没有碰到过,下次你碰到一次就知道了。。。我是碰到了几次,不然烧机时不会把CPU拿掉的。。

网友:
模模糊糊的,上了cpu下管阻值低是正常的,上管,不管上不上cpu阻值都不能对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科学,是你没有碰到过,下次你碰到一次就知道了。。。我是碰到了几次,不然烧机时不会把CPU拿掉的 ...

烧机时把CPU拿掉  跟CPU供电短不短路  没有关系   烧机的时候保持除了主板以外  其它的可插拔配件  都下掉 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