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0的CPU供电芯片NCP6132A

楼主(2016-03-18):
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手中没有客户急用。。。。。。。。。。。

网友:
没有可以代换的,还是老实订货吧

网友:
直接买一个

网友:
订一个把。很快的。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代换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功能比较多  一般都是原型号换  代换很少的

网友(2017-09-05):
你就没有维修群之类的东西吗?还要发帖问?等你代换好了发个帖出来加分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