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 进BIOS问题研究!!高手请进!!请勿乱灌水,谢谢!

楼主(2016-03-18):
联想U310 进BIOS问题研究!!高手请进!!

一客户U310本本。。 WIN8的,要重装系统。。 启动项里面有一键GHOST。。安装很顺利。。 钱收了。 但事情想不明白。。 所以发帖子找答案!
问题点是: 这机器怎么进BIOS呢。。
试过的方法:
1, FN+F2   FN+F1  ESC+FN+F1或者F2    单按F2 F1 ESC TAB  都没用。。

2, 在WIN8系统下按上档键重启系统,进入高级设置里面调 UIFI启动设置,重启。。 没用。。

3,关机状态按左下角的一颗一键恢复系统的按钮,出来4个菜单。。 中间有一项是 BIOS SETUP 。大喜。以为就它了。。 选中,按回车。。 嘿嘿。。 直接进系统了。。 没用。。

4, 在系统下面关闭快速启动选项。休眠选项。等。。。  没用。。

请高手解答下,我还有哪里没搞对吗。。。 这次是启动项里有GHOST选项可以直接装。。 如果是个新硬盘呢。。 这也是我遇到第一台机器连BIOS 都进不去的。。。 我看百度上也有很多人遇到了。都没找到解决方法。。。  我的想法是。。安装维修人员思路, 拆开。拔了硬盘。。 应该可以进了吧。。 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用的是GHOST版的WIN8 。 这机器如果不关闭UIFI。 MBR引导的系统启动不了吧。 但我装了启动正常。搞不明白!!请大家文明看贴。。切勿乱灌水。我上面提到的方法用过的,就不要再发了。 就是想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谢谢。。

网友A:
机子左边侧面靠屏轴有一个小圆点。。。关机状态下按一下进BIOS。。。部分联想是这样,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B:
这个问题  应该问百度。。。F12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左边侧面靠屏轴有一个小圆点。。。关机状态下按一下进BIOS。。。部分联想是这样,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

顶下,很多联想都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子左边侧面靠屏轴有一个小圆点。。。关机状态下按一下进BIOS。。。部分联想是这样,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

大哥,灌水不是这么灌的。。你没看我发的内容吗?
3,关机状态按左下角的一颗一键恢复系统的按钮,出来4个菜单。。 中间有一项是 BIOS SETUP 。大喜。以为就它了。。 选中,按回车。。 嘿嘿。。 直接进系统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应该问百度。。。F12试过吗。

这样灌水有意思不,也是不看内容直接回复。。 “ 我看百度上也有很多人遇到了。都没找到解决方法。。。”
早找小李子了。。 小李子也没好办法。。。

网友:
现在的系统越来越难装了

网友D:
win8进入BIOS:鼠标放右角点击(齿轮图标)设置--更改电脑设置--规--高级启--立即重启--疑难解答--高级选项--UEFI固件设置--重启即进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8进入BIOS:鼠标放右角点击(齿轮图标)设置--更改电脑设置--规--高级启--立即重启--疑难解答--高级选项 ...

哥哥 你也是不看内容就回复的。。
2, 在WIN8系统下按上档键重启系统,进入高级设置里面调 UIFI启动设置,重启。。 没用。。 看到没。这样比你那些更方便。知道不。。

网友E:
联想LENOVO就是F2,联想THINKPAD就是F1,没有例外的,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灌水不是这么灌的。。你没看我发的内容吗?
3,关机状态按左下角的一颗一键恢复系统的按钮,出来4 ...

不好意思,以为你说的是键盘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LENOVO就是F2,联想THINKPAD就是F1,没有例外的,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恩。。可能我哪里搞错了。。现在笔记本新BIOS菜单与往日不同了。。要学习啊,不能老盯着老技术。。

网友:
我最近遇到过几个键盘在系统下全正常但是开机按进不了BOIS,然后外接个键盘就可以按了。一个是联想的G50,还有华硕的一个机器。

网友:
我想说的是不是。键盘有毛病? 以楼主说的。应该没有理由进不了啊! 如果排除键盘的话。那只有可能是这个WIN8系统。别人也是GHOST进去的。估计被上折腾的。BIOS有问题??

网友:
楼主刷BIOS 试过吗  我也有台 也是进不了bios设置 打算刷个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TOSHIBA的也进不了bios,拆机把bios放下电就行了!!!你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