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24----不认盘修复820-2565A

楼主(2016-03-18):
                                                                            A1278 K24----不认盘修复820-2565A

                                 A1278 不认盘,排线是通病,换掉,还是一样,测排线接口    5v电压ok     15脚有1,5v    21脚也有5v        6    8     12    14   数据线对地无穷的有耦合电容也算正常     再测连接电容的电杆,两组电感其中一组一个FL4501有75兆   ,没有苹果料板换就把dvd的电感借来用下,测机ok

A1278 K24图纸 点位图.rar

网友:
接口电路中这种电感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楼主太牛逼了,这都发现了

网友A:
换电感好的???电感也会坏啊

网友:
除了硬盘排线故障,还有接口电路中的电感坏了,楼主查的很仔细。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青蛙居然天天啃苹果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感好的???电感也会坏啊

USB的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