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B31R

楼主(2016-03-18):
31R2  显示器 液晶屏坏了 可以 不换 背光 单换屏膜 吗 如果可以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都是总成的为何要不换背光呢。就算换外面,那风险也太大了

网友:
液晶屏不是和手机屏一样,不管你怎么换,都是一个屏的价格。你说的换法还有意义吗?

网友:
什么坏了就要换什么,,,

网友:
这个技术要很好才行
不小心会把整块屏弄废掉

网友A:
你说的是单换液晶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单换液晶面板,

嗯  都拆下来了 就是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都拆下来了 就是买不到

生产面板的厂家没几个吧,国外的多,与国内生产显示器的厂家联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