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WIFI天线接口

楼主(2016-03-18):
请大家想法帮忙修好这接口。请参图。

网友:
换一个WIFI模块也不贵,还简单

网友A:
上下脚是主天线,左右脚是副天线。看看主副天线通到哪里,然后在哪里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脚是主天线,左右脚是副天线。看看主副天线通到哪里,然后在哪里直接飞线就行了。

谢谢你!因未修过IPAD,你指的是接口的上下左右脚?

网友:
天线座有一个脚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接地的。量一下。把天线接到不接地的地方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修好。自己用笔记本的天线,改成所需长短,飞在背面圆点 上。

网友:
直接弄个WIFI模块换上去吧

网友:
短接就可以

网友:
天线座一换不就OK了,多难啊

网友:
用风枪焊非常eas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