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救命啊 风枪一体机坏了

楼主(2016-03-18):
大神们救命啊   风枪一体机坏了  今天开风枪的时候 宿舍电流大把风枪烧了  我的风枪是和烙铁一体的那种  看见冒烟我就关了  等电回复的时候在插上去烙铁还能用 风枪也可以  就是调不了风速了   拆开看了看 里面有根保险丝断了 (猜的是保险丝)  我这风枪还能救吗 这锡线接哪里的

网友A:
找个保险上上去啊。在测量下还有没有坏的。电阻也看下

网友B:
这段锡线是电位器外壳接地线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段锡线是电位器外壳接地线用的

真的假的  断了是不是调不了风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保险上上去啊。在测量下还有没有坏的。电阻也看下

不知道接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  断了是不是调不了风速了

看看可控硅有没坏,还有比较放大器工作状态,温度反馈,都要看的啊
整不明白就找个师傅看看把

网友:
我的热风枪 ,只出冷风不出热风,,,有修到过没有

网友D:
这是保险管炸掉后留下的一坨锡找一段0.09mm漆包线焊在两头

网友:
那不是保险管好不?那节锡线是焊电位器时从洞里多出来的,刚好我的风枪拆了,拍张给你,你还是检测下可控硅哪些

网友:
还是要查查 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从照片看那位置没有保险标志,你得找个修主板的行家,自己会修的话,万用表打一下知道了。

网友E:
有可能是调节用力的那个可控硅烧坏了,你查一下。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D:
这是保险管炸掉后留下的一坨锡找一段0.09mm漆包线焊在两头

真的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调节用力的那个可控硅烧坏了,你查一下。

哪个是。。。。。

网友:
不懂还是不要搞了,要搞也得慢慢弄明白原理再搞。要不麻烦会扩大

网友:
不能调风速,检查可控硅和电位器

网友(2016-07-06):
高手都是试出来的.找个灯泡.焊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没有元件,电路板上都没有标 有原件的都有标原件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