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待机3/5V维修、首修本特地纪念发帖纪念下。LA-3732P

楼主(2016-03-18):
首先拿板打值,全板大电感无短路。

然后上电,发现各大PWM电路无电压输出,就检查了下3/5V都没出来。那就先看了下公共点都没电压。

发现适配器过来后导通PQ1,PQ2却没有输出,PQ2受控于PACIN。

由图发现PACIN应该有3.2V的,却没有,测比较器3脚无电压。检测发现原来是电阻坏了
换上这两个分压电阻,公共点修复。 顿时有点小激动,赶紧上电试试。结果还是没待机
直接找到待机芯片,然后扫了一圈周围的零件有没掉的。

补上这个499K的电阻后 又通电测了场管还是没电压 ,汗这时候就有点浮躁了,因为经验不足大意,在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时候就找了供电VCC,线性开启 和LOD输出   PWM还是没控制电压  导致费了很多时间,        然后就发现5V的上管GS极竟然直接短路了。。。换了个场管

接下来用了示波器发现5V的下管有瞬间波形 问题应该在5V这一路上 后来才发现5V的BOOT脚没有输出

原来连接的电阻挂了彩,是个0欧的电阻,补上有电压了。

两路稳定波形。 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坛友多多支持加点分啊。。。感激不尽。

网友:
后面有几张图片重复了 不知道怎么编辑。有热心的告知下吗。。。

网友A:
三期的小伙子 加油

网友:
好老的板子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期的小伙子 加油

恩,你也是。

网友:
是有点老,待机芯片完全没见过- -也是查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
在实地修故障板 是锻炼的好机会  加油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查找问题也很细心,特喜欢BOOT脚没输出这步

网友:
第一个故障是典型的点火回路,第二个boot脚没电压肯定没有足够的动力驱动芯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