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ZQ8b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助

楼主(2016-03-18):
版号  daozq9mb6co故障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拆机  经测量,全板供电均正常,一般情况来说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的可能有; 1,  屏线,  2,  屏  3, 显卡  或条件不满足

测过全板供电后,打edid  发现没波   内屏肯定不显了。。直接三板斧抡。加焊显卡,桥。换过cpu 内存都换了  故障依旧。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先查显卡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又是都正常。桥的供电也满足。因为外接都显示正常了。基本供电肯定都是正常的。显存供电也正常。  那刷个blos看看吧。论坛下了多个。刷了故障还是一样。
  这办搞了大半天了  没思路了。特来请教大神们。给指点一下思路   edid发出的前几个条件有哪几个。信号之类的。因为外接都能显示了。

网友:
对了忘了说, lvds  和edid  对地址  都是正常的。还有显卡的耦合电容都打过值、全都正常

网友A:
换显卡,不要认为外接亮就不舍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不要认为外接亮就不舍得换

【迅维】大师啊   【迅维】学习的这些时序应该比较详细吧。  edid发出的  前几个条件有哪些   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B:
看你的故障  显卡的机率比较大了    机器跑码过内存后 就到了显卡   显卡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的情况下  再经过BIOS配置部分脚位后  就开始读屏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故障  显卡的机率比较大了    机器跑码过内存后 就到了显卡   显卡  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的情况下   ...

对。。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那条件基本都满足了。只能是显卡问题了。但如果是显卡的话   一般风枪吹就亮了。何况又上了 bga   还是故障依旧。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如果这样理解的话   那条件基本都满足了。只能是显卡问题了。但如果是显卡的话   一般风枪吹就亮了 ...

如果显卡本身以经坏了   那你给它扔锅里炒一下  它该不管用 还是不管用   哪个厂家的显卡  AMD   N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显卡本身以经坏了   那你给它扔锅里炒一下  它该不管用 还是不管用   哪个厂家的显卡  AMD   NV ...

ATI   216-0774211

网友:
这个型号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我之前有修过跟你说的差的多的故障。后来是换南桥好的。也是一代U的

网友:
差不多的故障

网友D:
修到过无LVDS供电导致外显正常内显无得,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供电正常了,可能要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
标题别写ZQ8,明明是ZQ9,你这4738的机器A卡容易坏的.顺便说一下,如果风扇一直高速,请2个数据同时刷

网友B:
A卡的话  出问题  就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直接坏了  虚的可能性小  只有个别机器的A卡会虚      SL410K  就是用得A卡  就容易虚焊

网友:
楼主,显卡换过了没有,机子修显示了吗?

网友:
对啊,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学习中,等后楼主的结果,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卡的话  出问题  就一种情况   那么就是直接坏了  虚的可能性小  只有个别机器的A卡会虚      SL410K   ...

请问版主  这个板是双显卡的。hm55的是独显先工作吗,集显在什么时候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  这个板是双显卡的。hm55的是独显先工作吗,集显在什么时候工作

集显只有在  刚一按开关开机的时候    到进系统前工作  进系统后就用得独显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机子  显卡有问题   在开机过滚动条后  就会蓝屏黑屏的故障  因为过了滚动条后 独显才工作       (个人理解)。。。。。。

网友:
楼主换显卡了没,好 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估计显卡挂了!有条件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换显卡把,这个显卡一般都是直接坏的,加焊没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外接花显,内接不显,都以为是显卡坏了,我换过了,还是一样,还没修好

网友:
桥有问题也会引起不显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显只有在  刚一按开关开机的时候    到进系统前工作  进系统后就用得独显了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机 ...

那我这台机  内屏不亮,外接正常、edid没波 ,按照你的理解的话  应该是集显都没工作起来。如果说集显没工作的话 ,外接应该也不会亮吧  ,就是不知道  桥收到哪些信号才会发出集显的edid,如果知道这点的话  就能确定是显卡  还是桥问题导致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无LVDS供电导致外显正常内显无得,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供电正常了,可能要换显卡吧

lvds还有单独的供电吗?  应该是桥内部或显卡内部直接产生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vds还有单独的供电吗?  应该是桥内部或显卡内部直接产生的吧

有专门供电的,CRT模块供电是外显,LVDS供电是内显,是显卡内部的两个模块,分别供电的,如果光有CRT供电没有LVDS供电,就会外显正常内显无

网友:
屏接口查了么?上来就加焊是什么梗,总得有个依据吧。屏接口倒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供电的,CRT模块供电是外显,LVDS供电是内显,是显卡内部的两个模块,分别供电的,如果光有CRT供电 ...

是不是lvds模块供电正常之后才会有edi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供电的,CRT模块供电是外显,LVDS供电是内显,是显卡内部的两个模块,分别供电的,如果光有CRT供电 ...

请问一下  像这种双显卡的。应该是集显先工作是吧,集显的edid和 lvds  是桥发出来的,那桥发出edid之前
需要满足显卡什么条件吗?  在这种外接能亮的情况下  你觉的桥满足哪个条件才会发出ed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像这种双显卡的。应该是集显先工作是吧,集显的edid和 lvds  是桥发出来的,那桥发出edid之前
...

我的经验你参考一下啊,
第一个:大部分双显卡的机子不显,如果是显卡虚焊,吹一下显卡芯片就亮了,所以双显卡的机子我不考虑集显,直接修独显,我觉得集显不会影响亮屏。
第二个:联想一个上网本型号忘了,显卡CPU桥全部是集成在一个小板子上插到内存插槽里面用的一个机子,这个机子双显卡,LOGO出来后就会黑屏,后来发现是独显虚焊,加焊独显好的,这个机子开机第一屏是集显,第二屏就已经切换到独显了,是个特殊情况。
剩下的你自己分析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你参考一下啊,
第一个:大部分双显卡的机子不显,如果是显卡虚焊,吹一下显卡芯片就亮了,所以 ...

挺不错的经验。那我这个只能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哎  该说的都说了  我的意见和前面的一样 换显卡吧 要不就是屏线的问题了   都说了外界亮内接不亮嘛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显卡吧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台机  内屏不亮,外接正常、edid没波 ,按照你的理解的话  应该是集显都没工作起来。如果说集显没 ...

基本上是显卡了

网友:
上BGA换显卡,这种类型有这种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外接花显,内接不显,都以为是显卡坏了,我换过了,还是一样,还没修好

你那就复杂了  显存   桥都有可能

网友:
打阻值啊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外接花显,内接不显,都以为是显卡坏了,我换过了,还是一样,还没修好

显存也会引起花屏的,楼主可以重植一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了,都加焊过了还没亮,估计是显卡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显存也会引起花屏的,楼主可以重植一下

几个显存无法区分到底坏了,再说,如果显存有问题,不会内接也不显吧,最有可能还是桥坏了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显卡把  因为这机器显卡问题也比较多  很多显卡问题的这板就过不下一百 也有八十

网友:
  确定频电路是好的话   直接显卡   有北桥的话 也有了能是北桥

网友G:
兄弟你还忘记查屏线接口了,我上次修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结果最后是屏线接口处3。3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还忘记查屏线接口了,我上次修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器,结果最后是屏线接口处3。3V没有

你指的是屏供电还是 哪个3.3v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呢

网友:
刷bios吧  外接正常  显卡本身问题可能性小

网友:
这种情况百分之90是显卡,还有百分之10是屏线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你这个是4738的机器吧,以前用的就是这款。这个机器的 LVDS EDID都是显卡直接出来的,显卡的各个条件满足的话就只能换显卡一条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个显存无法区分到底坏了,再说,如果显存有问题,不会内接也不显吧,最有可能还是桥坏了

我碰到了一台CAER的,显存有问题,内接不显外接花屏,我也看不出具体哪个就都重值了

网友:
先重植下,看看,不行换个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你参考一下啊,
第一个:大部分双显卡的机子不显,如果是显卡虚焊,吹一下显卡芯片就亮了,所以 ...

兄弟你好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吧。我这台机一直重复第一个界面。也不是掉电重启。就是黑屏重启。还是显示第一个界面又黑屏又显示,一直重复,外接是这样。而内屏是显示log然后黑屏  这样重复。打crt的波形不持续。
感觉像是切换不了独显的感觉。显卡供电时钟复位  电压不会跳。兄弟你觉得哪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好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吧。我这台机一直重复第一个界面。也不是掉电重启。就是黑屏重启。还是显示第 ...

我觉得你先不考虑独显和集显的切换,内显不出LOGO掉电,外显出LOGO掉电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内显得反应要慢点,是同一个症状,你先把独立显卡供电的电容换了试一下,如果还掉,就要把显卡取下来试试掉不掉,如果还掉,那就要往EC,南桥和各组供电的方向查,就不关显卡的事情了。
最近修了一个Y470进水机掉电的问题,EC发给PCH的APWROK信号断线了,用着用着电路板一发热,线就断开,就掉电,机器已凉快线又接触到一起又能进系统,换了EC,换了PCH,搞了好久才修出来

网友:
这款是不是AMD的显卡

网友:
干一下显卡 试试  说不准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先不考虑独显和集显的切换,内显不出LOGO掉电,外显出LOGO掉电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内显得反应要慢 ...

修好了记得通知我啊

网友(2016-05-09):
显卡坏的可能更大些,,我手里有同样的本本,开机上到1.4没有跳变 考虑换显卡呢,,,楼主整好了说声 参考一下

网友:
显卡功能性损坏吧  直接换个试试咯

网友:
楼主换显卡没有,我的显卡重植了一下涛声依旧,换了好的,,,由于没有0774211芯片我直接换的0774007,,【迅维】上有人换过,,,完全没问题,,进系统显卡成了5470‘’楼主可以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