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C701P Rev:1.0 图纸.点位图

楼主(2016-03-18):
故障电流:0.001A 开关无反应, 但是有时会跳0.035A  只是偶尔跳下有是0.001A了,求维修思路,图纸。。。急急急

网友A:
你这C701P   确定没打错吗       仁宝的还没见过这样的板号

网友:
AHL50/ABL52 LA-C701P  Rev:1.0     2015-03-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C701P   确定没打错吗       仁宝的还没见过这样的板号

AHL50 ABL52 LA-C701P REV 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C701P   确定没打错吗       仁宝的还没见过这样的板号

还有一个白框内的LA-C70  是单独在板的角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白框内的LA-C70  是单独在板的角上

一体机???仁宝的这种板号确实没见过  论坛  应该不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仁宝的这种板号确实没见过  论坛  应该不会有

论坛上有这个板号的BIOS  没有图纸   我这个是笔记本   不是一体机    没图纸也不知道怎么修    没思路啊    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这个板号的BIOS  没有图纸   我这个是笔记本   不是一体机    没图纸也不知道怎么修    没思路啊 ...

那就先从供电修起喽   待机 3 5V有没有  找下待机芯片的PDF查下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