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 难开机,红屏。连接ITUNES,黑屏

楼主(2016-03-18):
6代最初是没指纹,量指纹排线座8脚没对地阻止。重装FL2133后开机测试指纹可以添加指纹,但是关机了。再扣电池开机就会开机白苹果后屏幕灰色慢慢变暗。有时开机定在白苹果,有时能进系统也会死机屏幕慢慢变暗。还有的时候回白苹果出很多英文。还会出现链接ITUNES.头大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
补充一下。死机后进DFU

网友:
字库估计死了...

网友:
1,查总线看正不正常
2,按住CPU右下角刷机3,不要装听筒排线刷机

网友:
按CPU  应该可以

网友:
应该是CPU问题。今天装起来可以开机了。但HOME不能用。HOME键对地阻止只有200.但是可以强制关机

网友:
楼主手机现在修好没有啊

网友:
情况已经清楚了,CPU的问题

网友:
红屏多半是CPU的故障

网友:
缓存虚焊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