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不显,COMS放电能显

楼主(2016-03-18):
如题,三星R467开机不显示,拆机COMS放电后OK,进系统测试都正常。本来以为是捡到便宜了,嘿嘿。结果测试中不行,还会出现此现象,放电后又正常。
开机不显示时,开机键处指示灯要在按了开机键后2秒才亮;待机0.008,触发后到0.020停顿2秒后才继续上电,测试停顿的时间南桥未发出SLP_S5#和SLP_S3#,电流上到0.8左右不跑码。
此情况不知怎么维修,望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
放电的  重点检查南桥的RTC电路   重点看下硬盘下面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的  重点检查南桥的RTC电路   重点看下硬盘下面的电容

同意你的说法,但我把那几个电容都搞定,还是一样,郁闷。而且它不是关机再开就不行,是随机性的,有时要测两天才不行,搞得都不想修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说法,但我把那几个电容都搞定,还是一样,郁闷。而且它不是关机再开就不行,是随机性的,有时要 ...

上到0.8了  感觉还是桥这里的事  看上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到0.8了  感觉还是桥这里的事  看上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坏的

是的,肯定在南桥那里,但我觉得不是桥,也就是RTC电路那块。因为放电后一切正常。
谢谢你那晚还在帮我解答问题,明天再看看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换个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换个南桥

不打算换桥了,不行就不修了,这板子换桥不一定会好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哦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热下桥试试

网友:
有小件不良吧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还是RTC电路的面大 重点检查一下吧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加电不显示,供电都正常,放电也不行,电流到1.05A左右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