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51G 不亮机

楼主(2016-03-18):
E1-451G 开机时客户直接把电池去了,瞬间掉电。不上电了。拆机。量阻值。。都正常。只有南桥上的电容3.3V短路了,换上南桥,通电。电流上1.3左右。瞬间出现ACER的LOG,。。然后只有背光。以后每次都是只有背光。外接不显示。。大婶神。们,,下一步要查哪里?

网友A: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看看插内存与不插内存电流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   不行的话看看插内存与不插内存电流一不一样

目前主板已经显示了。就是卡log,,这个主板很奇怪。不插硬盘。只有背光,没有图像。。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比较大。先写写看吧

网友:
楼主是那颗电容是3.3v电容。。。。我也有一块

网友:
是不是南桥是有问题的 或者别的还有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