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

楼主(2016-03-18):
B340一体机 客户拿来是不显示 量了下显卡没电压 修好后所有电压正常就是不显示 有没大神遇到的 指点下 谢谢

网友:
电流多少有没有跳变

网友:
这机子BIOS容易坏,找个BIOS刷刷看

网友:
检查下桥供电是否正常,联想一体机较多虚焊的问题

网友:
没修之前加热下显卡供电芯片有电压就可以显示 修好电压后一直不显示 真是见鬼了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你能说错来吗
你这样 显卡没电压马上调到 修好了。。

网友:
这个板有4个BIOS把显卡BIOS刷一下 不行找图纸查把

网友(2016-04-17):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