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阻三极管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6-03-18):
找不到一样的带阻三极管。。。能否用其他管代替!!!上图

网友A:
没听过数字三极管这个说法,
这个内部有电阻的叫带阻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数字三极管这个说法,
这个内部有电阻的叫带阻三极管,

好吧!!错了..有代替的吗

网友B:
仁宝板号的料板   保护隔离处  有这种管子

网友:
你找个N沟道的小场效应管,试下

网友:
自已找个A1015,像图上那个接法,接上两个22K的电阻,就成了那个器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板号的料板   保护隔离处  有这种管子

体积小很多..OK?

网友:
不能说完全OK   只能说代换一试

网友C:
ec送来高电平的susp3,就是为了让susp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应该找个n沟道的管子即可

网友:
很少见的带阻尼的小三极管,大的就经常看到,换个N沟道功率大点的MOS管应该也可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c送来高电平的susp3,就是为了让susp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应该找个n沟道的管子即可

虽然不知最后是否代换成功,但是有知识信息,和积累的经验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知最后是否代换成功,但是有知识信息,和积累的经验在里面

不知道厂家为啥这样设计~但是推测电路,时序应该就能推测出该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