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的一款老式bga坏了,大神们进来看看呀

楼主(2016-03-18):
之前用了挺长时间了。这两天有次开了2个小时没关结果六块发热砖坏了。不加热了。我问了问森海售后的说可能是继电器坏了,结果换上还是不行。大家给看一看。我这上图

网友:
顶上去,哥们等着救急呢

网友:
我说明一下,上面的那个my2nj是原来机器上的我看了一下里面的电阻烧了。我就换了好几个电阻。都不行。现在的my2nj带电阻的好像都找不到了。最后找了个my2ngs给顶替上了。里面有一个电阻。但是换上这个也还是不行。难道是温控坏了???

网友:
可是温控可以亮呀?

网友:
我昨天把保险给拔了,结果都不亮了。看来不是保险的问题。

网友:
今天我把继电器两个圆的铜片用纸垫上了。结果报警了。而且下面和中间的温控都不亮了。那说明这一个继电器管他们两个。但是为什么只有那六块黑色的发热砖不工作了?而中间的没有问题呢?

网友:
看来今天是都睡觉了,我也只能带着这一个一个的问题去睡觉了。晚安大家。希望有哪位大侠在看到我的问题之后,还望能够不吝赐教,告知在下一二。

网友:
别沉了呀。顶上去

网友:
以继电器为界可判定故障方向:如果继电器上的指示灯亮---说明控制系统正常,反之查控制回路。指示灯亮而发热砖不热,先测量继电器输出有无来分界---有:向负荷端排查,没有:向供电端排查。

网友:
这么小的继电器能控制这么大功率的6块发热砖?你肯定是搞错了,售后说的继电器不是这个。内部应该还有两个大个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
楼主换个温控表试试

网友:
和我的260  有点像呢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一台吧

网友:
用了这么多年了

网友:
楼主高科技的板子能修好 哈哈 低科技的东东难住了楼主哦!!哈哈

网友:
我也想有一台自己的返修台

网友A:
继电器看是直流还是交流的,这种一般是DC24V,另外温度探头阻值在0-10欧以内,你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看是直流还是交流的,这种一般是DC24V,另外温度探头阻值在0-10欧以内,你测测?

上面版主说的固态继电器也检查下,这个很容易坏,

网友:
顺着发热砖的线跑,找到那个大的继电器,用表测量一下,有控制,没有输出,就是继电器坏了。

网友:
换个新的   换 换

网友:
BGA  修起来不难 你先看一下给发热块供是的线路 怎么走的 一一排查 如果怀疑温控器 看能不能先跳过温控器接上试试看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嘿嘿,当然考虑到钱的问题,还是修一修将就一下吧。
      可以我看你换的那个应该不是控制发热的,应该是另有其主,试着跑下砖到下一个连接点,看看是不是有个大的控制器。

网友:
对于这个我也只能顶顶了。兄弟不会呀

网友:
小弟先谢谢各位了。我昨天弄了弄温控两队线都有240v的电压。继电器没有电压。我侧的是14接5。有电压然后电压快速下降到没有电压。不知道我是不是弄错了。但是我看着好像也不是继电器的事。要想继续搞的话可能要全拆了。还有一个特别怪异。就是我接电之后继电器和温控器一直开关开关,然后劈劈噗噗的响。然后插座没有电了。早晨起来又有电了。我有点不太明白。哪位大侠知道告诉小弟一下这是个啥情况。但是我估计是不是BGA里面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现在快给我搞疯掉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固态继电器,就是那个30~40A的4脚方块,或者直接把那个固态继电器大的2个脚直通看看还会不会发热。

网友:
这个都搞不定,看来你基本功还没到家

网友:
我没有基本功,都是看着网上的教程瞎弄的,仁兄有好的学习教程或者视频什么的还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最新进展,经过这几天的测试还是没弄好。

网友:
第一我先换了两个大的固态电容40a的,不行!原因是这两个大的固态电容是负责两边的长条的温控的。

网友:
但是出问题的是型号swg7000(7131p,400度)的这个方形的温控。这个型号里面有两个小的3FF-12V型号电容。然后我又买了两个一样型号的换上之后还是不行。哪位大侠有好的建议呀~~~~~~~~~~~~~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厚爱。在你们的不断提示下。终于搞好了。换了个温控。

网友:
这个东西很简单,和土炮没什么区别。应该很好修!我劝lz换个好点的吧。我的也是海森,不行质量太一般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继电器型号不对

网友:
1.你测量一下每个发热的电阻 看看好不好? 2,。继电器通断时间 你看看

网友:
邮寄到售后去修。。。

网友:
真牛X,连个固态都没有,日了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