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地修的第一块没复位的主板

楼主(2016-03-19):
主板型号:GA-770T-D3L
先上张主板图片

维修过程:外观检查、打值无异常,直接上电
测供电 :内存 、桥、总线、CPU、VDDA2、5V   、桥第二个待机电压 OK
测量时钟:PCIE A13 0.42   OK
根据AMD双桥结构复位的原理
SB在自身 供电  时钟正常,并受到PWR_GOOD后才发出复位
供电、时钟已经检查过了没发现敌情
接着测量PWR_GOOD 为OV不正常,正常情况是3.3V  (这张主板的PWR_GOOD测量点在Q64 B极)
维修过程直接上图

最后上图实物故障图

二零一四。。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补上实物故障元件位置图

网友:
第一次,动烙铁修好板子;心情好激动。发帖庆祝一下,各位坛友帮忙加点分。谢谢!

网友:
PG信号没电压
查PG信号来源‘
能看懂图纸修得很块

网友:
有图纸故障都比较好修理。

网友A:
SB PWROK信号工作状态在这里推测也受复位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B PWROK信号工作状态在这里推测也受复位针控制。

诸葛亮果然厉害
这是南桥跟复位之间

网友B:
双桥和单桥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网友:
没复位有图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桥和单桥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单桥的主板一般是HTVLD信号控制南桥复位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桥的主板一般是HTVLD信号控制南桥复位工作。

版主,请教一下AMD 单桥要发出复位需要哪些条件。谢谢!

网友D:
你实地的怎么不显示会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实地的怎么不显示会员呢

还没毕业尼

网友:
黄可心好样的,你是实地学员的榜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请教一下AMD 单桥要发出复位需要哪些条件。谢谢!

本身供电时钟正常且要收到htvld总线供电好信号才行

网友E:
要是不换Q440,直接C级对地短接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我得好好加油,像你学习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能让人记住,不错,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不换Q440,直接C级对地短接应该也可以吧

C级对地短接也可以,只是SB PWROK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不受主板手动复位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要是不换Q440,直接C级对地短接应该也可以吧

这是简便的维修方法,Q440存在作用就是让主板手动复位起到作用。

网友:
台板半个月,笔记本基础半个月。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简便的维修方法,Q440存在作用就是让主板手动复位起到作用。

这样阿,怪不得很多电脑手工复位都没有了,应该都是被人下过手的

网友F:
桥第二个待机电压 具体指的是啥?多少V?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桥第二个待机电压 具体指的是啥?多少V?

就是桥的第二组待机工作电压,amd系列应该是1.2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桥的第二组待机工作电压,amd系列应该是1.2伏左右

先谢谢。如何测?必须找图纸才能找出测点么?

网友:
多希望有这么好的技术啊!

网友G:
你运气比较好,有图纸。  我没有图,只能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运气比较好,有图纸。  我没有图,只能想象。

对啊,要是没图纸我也修不好的,像昂达  梅捷  盈通这样的我看见都怕 了

网友:
能说说原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桥和单桥的条件有什么不同?

Q64截止
Q63导通
Q67截止
Q440导通 对吗

网友:
Q64截止
Q63导通
Q67截止
Q440导通

网友:
有图纸就是快啊。工具也很重要。

网友:
帮你顶一下,到时候我也发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板子,确实有图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