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3-19):
此机测了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按电源键后电流表30ma定住,可能是CPU问题了,也可能是谐振电容问题,但是好小啊,怎么换啊 ,拆下来装不上去,这电容怎么装上去啊?和好板比了谐振电容的对地阻止差不多,没有短路和虚汗的地方,应该,求指教思路!
cpu

网友:
换24M,总不会没换过吧?

网友:
1.24M旁边的电容电阻不能掉
2.查时钟供电1.8v
3.有上面供电测24M电阻有无0.9v
4.有,可能到CPU断线或CPU坏;无换24M

网友:
只有风抢吹上去呀

网友:
先易后难,挑容易的干

网友:
看的我云里雾里的,去的时候没手机课。。。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