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铭瑄HD4650显卡BIOS

楼主(2016-03-19):
前两天闲着没事手痒,把一块铭瑄HD4650亮机卡的BIOS芯片用热风枪吹下来想把BIOS升级,用编程器把原BIOS提出来后并保存,然后把原BIOS里程序擦除,提示该芯片不能为空,这下朦了,估计是遇到不可擦写的芯片了,也不管他了,把下好的BIOS程序用编程器写进去,在焊到显卡上点不亮了,就把BIOS芯片换成可以擦写的,用编程器把提出来的程序写进去,试机还点不亮,现求铭瑄HD4650显卡BIOS,谢谢大神。

网友A:
老兄这卡铭瑄的有4款,你不是备份了在刷的吗估计不是bios问题出错几率不太大?如果觉得还有兴趣的话说明型号像老鸟求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卡铭瑄的有4款,你不是备份了在刷的吗估计不是bios问题出错几率不太大?如果觉得还有兴趣的话说明型 ...

嗯嗯,谢谢啦!有位高手说的换的显卡BIOS要容量一致的才行,在把备份的写回去就可以了。今天找找同容量的BIOS芯片,找到再试试。

网友:
http://www.maxsun.com.cn/down/vga/ATI/铭瑄官网看看有么

网友:
有些是显卡的BIOS芯片是锁定不能擦除的,要先用编程器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谢谢啦!有位高手说的换的显卡BIOS要容量一致的才行,在把备份的写回去就可以了。今天找找同容量的 ...

肯定要芯片容量一样的才行,容量太小装不下程序,容量大的要把芯片前面填充才行

网友:
我被娱乐了

网友:
楼主给你个网站,什么牌的显卡都有,我都是上这个网站下的。记得谢谢我啊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93134/xfx-hd6970-2048-101227.html

网友C:
怕楼主看不明白,在发个链接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网友D:
给楼主个好方法,上淘宝买这个型号的显卡,记得买运费险,下完BIOS 退货就行了,一点损失都没有,有时掉件的,不知道型号和大小的,也可这样做,万能的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个好方法,上淘宝买这个型号的显卡,记得买运费险,下完BIOS 退货就行了,一点损失都没有,有时掉件 ...

我这是个亮机卡,我自己备份这个BIOS,换了芯片刷也点不亮了,难道真的是芯片加了密的没有解迷的原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楼主看不明白,在发个链接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

谢谢,我在里面下了几个BIOS都点不亮,这个铭瑄HD4650显卡是非公版的

网友:
换同品牌低一点频率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