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5U3C不开机

楼主(2016-03-19):
一台三星535U3C超薄本无法开机、开机强行触发可以。开关是好的、查到小板小芯片坏了、手上没有、直接触发脚接开关、机器开机正常、机器修复。

网友:
修到过一个,板载内存短路,触发掉电,16颗显存头晕,直接换板

网友:
这写的太不详细了吧

网友:
再找图纸 求助中 谁有图纸传一份啊

网友:
小板上小芯片把开关键触发脚电压拉低了吧,直接去掉小芯片 ,触发脚直接到开关即可开机

网友:
你说的小芯片是什么,如果是休眠开关的话可以直接去掉的

网友:
下次记得带上图 让大家看的更直接

网友(2019-08-19):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小板相对简单点,好修

网友:
像你这种一般我都是直接飞线解决,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