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p 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6-03-19):
               昨天下午朋友送来一台HP 8440P 说内存太小要加根条子!机子原配内存为三星DDR3 1333 2G,于是随手拿了一根金士顿DDR3 1600 4G装上去,装系统正常,重启时卡LOGO.连试几根条子都是一样.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进BOIS,果断选择Restore Defoults【恢复出厂设置】,F10保存后重启黑屏。强行关机,再开机,闪一下掉电,拆机拔下电池,再装上也是一样。BOIS刷了N个无果!这是碰到某妖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机子是一定没问题的,因为朋友一直在用,而且用的好好的。为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后,会开不了机呢?蛋疼!!!!

网友A:
HP的BIOS很多奇奇怪怪的功能,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奇葩问题,
但不开机还真没有遇到过,

BIOS电池短接下?裸板不装外围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BIOS很多奇奇怪怪的功能,
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奇葩问题,
但不开机还真没有遇到过,

各种能试的方法都试了,最后换CPU OK莫非恢复出厂设置也能将CPU搞挂掉,干它娘的.幸好还只是个双核I5

网友:
应该不是bios原因 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