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飞行垒堡FX50J 有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6-03-19):
  印记是S.H.E 6脚芯片 不知道什么型号,无点位  芯片进水烧掉脚 不安装机器也能使用就是认不到独显。有修到了留意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新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比较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A199B3DCKR

https://s.taobao.com/search?q=INA199B3DCKR&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 ...

谢谢 亲 ,这个是放大器呀 和认不到独显有关系吗?

网友:
看看这个什么型号

网友B:
装好用着的呢,过两天那个管子到了 我拆开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好用着的呢,过两天那个管子到了 我拆开
看看

好的,谢了
这里全烧焦了,成了粉了,还可以拍清楚吗?

网友:
华硕最近遇到有很多机器都认不到独立显卡,楼主刷过bios吗?可以试试, 试过各种办法 刷bios  各种版本的系统 就差动主板了

网友(2016-04-21):
那是两个N管

网友:
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没有遇到哦

网友:
我好像有块这样的板,我明天去找一下

网友:
新的问题啊,搞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