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示波器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19):
小白刚上手一台示波器,DS1102E,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电压都不准,这是怎么回事,ATX的电压12V的测出来是15V ,5V 的测出来是6V+ 这怎么啥问题。。。。   示波器刚入手不久,是不是那里调错了。。。

网友:
我的示波器一般只量波形  电压都是万用表量  可能用万用表习惯了   没必要纠结用示波器量电压

网友:
我一般也是看波 没具体看过电压

网友:
没有必要纠结示波器的电压,看下校准电压是不是3,3V,不行来个自校正.一般没问题.

网友A:
示波器还不太会用
灯黄老师书到了具体要看下

网友:
看平均值就OK啦,,,电源偏高了点哦

网友:
示波器 有点神秘哦,,,

网友B:
求B305集显一体机bios

网友:
应该是示波器有问题吧,如果是新买的可以联系卖家啊

网友C:
measure,那个灯我记得是不亮的。是不是弄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asure,那个灯我记得是不亮的。是不是弄它了

跟这个没关系,这个是调参数出来看的

网友:
探头有问题,两个探头换另一个就正常了,新的探头,怎么会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B305集显一体机bios

我这个是独显的 论坛应该有 你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独显的 论坛应该有 你找找

找不到啊    找到的都是忽悠的

网友:
全新的东西   厂家都不敢保证都没有问题    探头的问题 就找卖 家换一条吧

网友E:
楼主 你是不是看错了 Vmax=是最大值 示波器没玩过 但也见过 你这示波大怎么还会显示电压这些东西 先校准探头和示波器自校正下 在测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是不是看错了 Vmax=是最大值 示波器没玩过 但也见过 你这示波大怎么还会显示电压这些东西 先 ...

那是我专门调出来的,不干这个的事, 你看格数呀,3格就是15V了,这本身就不对,ATX电源 就算电源电压偏高的,我也没见过 能到15V的  是探头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还不太会用
灯黄老师书到了具体要看下

你这个是美女师傅的小号吗,头像好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