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芯片加热亮机求助

楼主(2016-03-19):
遇到很多ATI显卡的笔记本,开机无显示,风枪加热下显卡芯片就可以显示,但是用不了多久。一般都放到焊台上烤一次,最多也就用到一个多月,不换显卡的情况下大家有没有好建议。能用久一点,或者是维修方法。

网友:
显卡芯片和基板脱焊,只有换显卡。

网友:
没有办法的,只能换芯片

网友:
想用久一点就换芯片  不想花钱又想用的久不可能

网友:
实在不想换,估计治根不治本,可以加焊后,铜片垫好,然后风扇改常转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

网友:
只有换显卡,才行,,,

网友:
换显卡最好了

网友:
基本上BGA加热后垫上铜片,基本都能用个半年左右至1年,少许过了1-2个月就会出现问题,,,看客户的选择了,很多客户都想要尽量免费修,,哪能个个换改良芯片啊

网友:
晶体虚焊,至今没有完全根除。

网友:
用BGA380度考个几小时去

网友:
维修最怕碰到这故障了 偏偏AMD这故障率很高   用个一二十天返修  个把月回来的很多呀    一般这种板修好送走客户  我都会虔诚的点上一柱香   默默的祈祷 上帝保佑  欧尼驼佛   阿门

网友:
散热没做好,清灰,加好的硅胶,再看看铝片会不会导热,开机鲁大师测下温度高不高。有的机器没办法就容易虚焊,这是通病。

网友:
加焊了,把散热处理下,加铜片

网友:
这个已经是老话题了。本身就是芯片问题,加焊也管不了多久,只能换全新芯片。

网友:
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加个铜片试试

网友:
重新植株,试试

网友:
只能换显卡  修不管久

网友:
修第一次能久点  修第二次就不长了

网友:
散热搞好一点啊

网友:
换铜片改风扇,稍微好点

网友:
ATI的显卡芯片,承载晶体的PCB板相对其他厂家的要薄一些,受热不均易变形,从而出现问题,只有由散热着手了。买点好的硅胶吧。一般用个大半年没问题

网友:
加焊也就是用一两个月,重做比较耐用,一般一年左右没问题。

网友:
重新植株,然后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