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K650D进水维修,电压到0.07。

楼主(2016-03-19):
神舟K650D 进水 加焊了一些电容 电阻 再用风枪吹了进水这面的主板 之后 亮机 现在又不亮了  和进水之前一样 待机正常开机到0.07A掉到0.03 再到0.01   测到有两个 电感有 1V 和1.5V电压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仔细找找

网友:
看你的机器是可以触发的 查查除了CPU电压外的其他电压吧 重点是15V升压那块 跟二级转换

网友:
示波器看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这种机子修死人
基本都要改装BIOS才行

网友:
进水机嘛,多观察下,查PWM供电,转换电压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这型号的进水机,从无待机缺电不跑码一路过关斩将终于跑码到显卡,发现显卡坏了,一查显卡180大洋一颗,客户果断不修了。。。没赚钱,赚了大把经验,这机子的图纸和另一个型号的绝大部分是一样的

网友A:
LZ打一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PWM供电,转换电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打一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显卡17欧母和其它应该都是算正常的,毕竟显示过。电池能充电。开机后有SYS5V  1.5VS  VJACK(有1V)本人新手,还有PWM指的哪些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