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LG E2242CA BIOS

楼主(2016-03-19):
屏幕型号是LGM215AL01
论坛上的屏幕型号不同
刷上去不加电
有相同屏幕的  麻烦给个 谢谢了

网友:
那个还是一种
只是拆机读取了
我刷上去不加电

网友:
某宝有的话 也可以给我私信
可以 买
但是确定屏幕型号要对
我也问别人要了几个
要么不加电  要么白屏

网友:
用原来的是能显示的
只是显示英文  无信号
然后开始闪烁

网友:
我买了一个  现在好了
我现在传上来
确定是OK的

网友:
你这机器是什么故障

网友:
开机显示英文字母,不是无信号的那个
应该是BIOS信息
然后屏幕上下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