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 2000mt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6-03-19):
话说现在转行了,主板是公司的,由于双休昨天晚上下班加班给修好了,以前都是修笔记本的,台式机修的少,这HP品牌机板号都研究好久。。。
------------------------------------------------------------------------------------------割一下---------------------------------------------------------------------------------------------
------------------------------------------------------------------------------------------------------------------------------------------------------------------------------------------------
板号:615520-001
故障:不触发
通电大概量了下好像没短路的,也没有摸到烫手的东西,开始量各大供电没有,后来一想,没触发怎么会有。。。转行之后思路都变呆滞了。。。哈哈。。。
然后直接短接电源绿色排针,发现触瞬间掉电!好吧,还是有短路,又仔细量了下,发现PCE-E A14短路,

也没想那么多,就把网卡下掉了,就先干简单的嘛。。。(其实是量错了,把PCI-E当PCI A14了,当时还以为桥挂了呢,所以就把网卡下了)下掉后不短了,可是还是不触发,但是短接电源排针不掉电了,心想短路应该是排除了,运气还算好。
PCI A14 测也有3.3V待机电压,就是不触发。。。刷BIOS也刷不到的,也懒得管IO。。。测了下南桥晶振,一脚0.66,一个脚1.90,尼玛,晶振坏了吗?然后连谐振电容一起换了,还是一样,好吧,,,就想简单的了。。。

二极管档,一表笔接晶振一脚,一表笔接开机排针,触发了。。。当然不亮的。。。

直接干南桥,干完之后,呵呵,果然好了。跑码78亮了,不过最终跑到8E,因为风扇报错。。。呵呵,这就不管了,应该是要接机箱的那个风扇才行的,HP机子就是贱。。。老板还非要修。。。哥昨天竟然还连夜给修了。。。真是强迫症晚期。。。其实我双休啊。

兄弟们加点分吧。

网友A:
楼主技术好啊,这几个问题的哎,。

网友:
我以前有一块没修好,卖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好啊,这几个问题的哎,。

开始也是不愿意修的,在公司放了一星期。。。给加加分啊

网友:
楼主转行有多久了,这么生啊,

网友:
这种加焊用不了多久的,从新直下球会好些

网友B:
PCI A14短路的话,首先打一下主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如果有短路的话就没桥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 A14短路的话,首先打一下主板上所有USB数据线的对地值,如果有短路的话就没桥肯定挂了

是PCI-E A14

网友:
就算PCI-E A14短路也不会进网卡啊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是为什么,USB打值是正常的,桥肯定没挂,因为最终加焊好了。。。确实那个机器网卡造成了PCI-E A14短路,取下后,就不短了。。。那板子也找不到图纸

网友C:
14短路还真有点难修。。。
我以前刚学时候也没修好 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短路还真有点难修。。。
我以前刚学时候也没修好 直接扔了

我运气比较好,竟然网卡也会造成它短路

网友D:
楼上是加焊的桥吧,没换》

网友:
网卡引起的A14脚短路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是加焊的桥吧,没换》

桥没换,加焊的,换了多亏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桥没换,加焊的,换了多亏了啊

好吧,加焊南桥应该可以用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加焊南桥应该可以用的住

intel的应该没事,这板子主要是由于断电导致的故障,桥可能是短路引起的虚焊吧

网友:
发个帖子就加1分,也是醉了

网友F:
用二极管档,一表笔接晶振一脚,一表笔接开机排针   又学到一招哈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二极管档,一表笔接晶振一脚,一表笔接开机排针   又学到一招哈哈谢谢了

嗯,笔记本里也经常用表笔开机

网友(2016-04-26):
{:4_115:我的PCIA14短路修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