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M3键盘接口坏

楼主(2016-03-19):
一块AM3接口的铭瑄主板,雷击后,出现键盘没反应。这种主板只有单桥,没有IO。经查,发现键盘接口处有一只6脚IC。。C16KJ。百度没有资料。本着死马当活马医先吹出来试一下。原来这IC是防电冲击IC类,用来保护作用的,没有替件。空着都可以正常保使用。

网友:
有的件不装也能用

网友:
这种元器件工作性质等同于稳压二极管。

网友:
根据经验秒杀的。

网友:
有这种保护IC直接拆掉一般都能好的  上次遇到块PS口阻值正常 PS旁的电容 排阻等都换了 IO PS口都换了都没用 实在是没办法

网友:
防静电,防雷击的IC.

网友:
esd 防静电用的

网友A:
防静电,防雷击的IC. 很多主板的usb接口附近都有这芯片,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防雷击的IC. 很多主板的usb接口附近都有这芯片,通用

其实我觉得拆了还好一些,这种芯片太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拆了还好一些,这种芯片太容易坏了

这种芯片坏一般就是内部的稳压二极管击穿短路导致

网友:
ESD 防静电的
上次有块板 VGA输出缺色 也是同样元件坏了

网友C:
这种芯片都是通用的,容易坏,用来防止热插拔烧坏IO或者桥

网友:
雷击一般坏网卡桥的比较多,打坏键盘电路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芯片都是通用的,容易坏,用来防止热插拔烧坏IO或者桥

保护io这种芯片一般是连接开机针正级多

网友:
这个不装也可以

网友:
呵呵,楼主此举很玄的哦,要是再来一个雷……

网友:
这种芯片拆也没事的

网友:
再来一个雷吧,楼主的主板防护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