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4321 打印黑

楼主(2016-03-19):
samsung 4321 打印黑

网友:
兄弟,至少你发张图片看看是怎么个情况才能帮你啊。

一体机  印品出问题先打印,在看扫描,确定问题位置,在根据问题位置来修

比如你的机器
1.打印正常,复印黑说明硒鼓激光器等打印部件正常,这时检查扫描部件

2.如果有扫描功能的机器就扫描一张试试,如果正常排除扫描部件,重点看打印部分。

印品问题主要看硒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