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线性电源100v改为220v

楼主(2016-03-19):
菊水线性电源100v改为220v

  之前收了一个菊水PMC18-3线性电源,以为跳线就可以改220v,后来才得知可以跳线的是带A后缀的,这个是100v,没法改后来突发奇想把变压器拆下来,准备冲绕果然成功。下面前情回顾。

  1、首先拆机,轻拿轻放,轻拆轻装,我怕无法复原,按一次绕组110V,主输出28V,另有9V输出一个,21V输出1个,42V输出两个。其中有一个21+42V是一个线圈中间抽头的。用标签标记好后开始拆机,一边拆一边计数有多少圈。我是自己数的,数下来一次绕组271圈。说实话这工艺还不错,里面有条不紊,这个东西也是沉得要命。

图一 菊水线性电源100v改为220v

  2、重绕方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一次绕组圈数加倍,542圈。原有一次绕组直径0.9mm,电压加倍后不需要这么粗的线,按电流减半可以用0.6~0.7mm的线,确定用0.6mm的线。其它的就按照原有直径和圈数不变。绕好后由于家里没条件浸漆,改为浸蜡,从TB上买的高频蜡,三公斤,用厨房的小盆,上煤气灶,最小火。

图三 菊水线性电源100v改为220v

  3、重新装好

图四 菊水线性电源100v改为220v

  4、开机,220v完成,太酷了有木有。

图五 菊水线性电源100v改为220v

  到此菊水线性电源就由100v成功改为220v,有需要的不妨试试,说不定就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网友:
楼主还会这手,印象中只有修马达的才要干这个

网友:
楼主专业啊,不愧是版主。

网友:
高频蜡和绝缘漆一样吗?一直搞不清如何浸漆,版主太专业了.

网友:
兄弟,蜡温度高了,不会化吧,在使用过程中,变压器的温度有多大温升啊?

网友:
变压器,有时拆都很难拆开,,,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个最好是绝缘清漆处理。

网友:
好像买个220转110的变压器更方便啊

网友A:
浸蜡会增加变压器铁心损耗,致变压器发热严重,本人做过一个100W变压器,因当时找不到绝缘漆,又急用,为防止变压器铁心噪音,浸了蜡,结果就是损耗大,发热。至今这个变压器仍在,这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你太牛了!给你赞一个

网友:
这个其实还有别的办法解决,不用重绕变压器的。
解决方案:到家电配件部找一个电热取暖器的控制器回来,修改一下电阻,使其输出电压为120V就搞定了,比你这样改变压器简单得多!

网友:
我晕。还拆变压器重绕,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网友:
要我就想办法把220改成一个110这样简单点。

网友B:
我一般重绕变压器从来不用所谓的高频蜡浸蜡。只要漆包线不破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浸蜡会增加变压器铁心损耗,致变压器发热严重,本人做过一个100W变压器,因当时找不到绝缘漆,又急用,为防 ...

看来层主40有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重绕变压器从来不用所谓的高频蜡浸蜡。只要漆包线不破皮即可。

我也是这搞得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打印机是用110V的   拿到国内 被改成变压器220变110V  结果功率不够 开机一亮就熄了  最后我直接把变压器的次级拆了   从初级中间一半的位置抽头 改成自耦变压器  使用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2016-04-27):
直接买个可控硅,网上就有带调节功能的!调到120V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