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白板一体机WH-55L

楼主(2016-03-19):
接到两台学校教学用的电子白板一体机,AKAI的牌子,两台机故障相同,待机正常,开机按键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由待机时的红灯变成蓝灯,电源板也有24.6V电压输出,高压板的开启信号脚有4.4V,但是屏灯管不亮,等待3到4分钟后,屏才亮,显示和使用都正常,这时电源板输出电压为23.5V,只要亮机后再关机马上又开机都正常,就是说热机时都可以正常开关机,电源板号:MLT5501L,高压板号:KUBNKM175A;KUBNKM175B(双高压板),高压板上有两个脚CENTER和SIDE,按下开关但未亮机时没有电压,亮机后有3.2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请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