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捡钱维修,赚到了,一个电阻赚200大洋

楼主(2016-03-19):
昨天接到一台E420,客户说是不触发,还是从外地寄过来的,E420嘛,不就是95280烧了嘛,简单简单,拆开一看,顿觉被坑,原来是个二修机,95280已经被换过了,BIOS刷过,EC也换过,觉得这钱不一定能赚到了。
上电,的确故障是不触发,待机0.15A,正常,测量公共点,19V正常,再测待机3/5V,正常,然后思路往EC方向走,测试开机针和EC的触发针,正常3.3V有跳变,测EC得待机条件:3V待机,ACIN,LID_SW(图上叫做LID_CLOSE#)正常,但是没有RSMRST#,而且PWRBTN#再触发动作之后也没有跳边,考虑到EC换过的,觉得先吧考虑EC,那就剩下刷BIOS了,但是BIOS也是刷过的,于是先把工具放下想一想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突然想到,自己曾经刷BIOS的时候弄掉过BIOS芯片周边的电阻导致不触发,于是检测BIOS周边电阻,正常的没有掉件,还是不放心,又测试BIOS的各个引脚和EC的连接,一测试就发现问题了,r2736电阻,是BIOS芯片的CS#脚和EC相连的一颗33欧电阻歪了,只有一边连在焊盘上,这颗电阻再EC旁边,补上,电流扶摇直上,直接亮机,测试半天没问题后,200大洋赚到了

这里还分析一下上家的维修思路:一开始就是95280的问题,拆装或者维修过程中碰掉了,于是就算3/5V修出来也不触发,于是我这同行开始刷BIOS,换EC,然后彻底没辙了还给客户。

网友A:
细心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B:
有放大镜还是有大大的好处呀

网友:
呵呵,运气加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心是成功的关键,

修到过一些这样的情况,肯定我自己也产生过这样的情况呵呵

网友C:
好6的思路~改电阻就算装歪了也不应该不触发啊~实际上应该是空焊了~或者虚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放大镜还是有大大的好处呀

我这个是30倍的!真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6的思路~改电阻就算装歪了也不应该不触发啊~实际上应该是空焊了~或者虚汗

是碰歪的,刚好一半没接触到

网友:
是的  的细心啊

网友:
确实捡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是30倍的!真的很好用!

没用放大镜难道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放大镜难道看不出来???

放大镜是为了照相清晰,不是用放大镜找出来的

网友:
上电,的确故障是不触发,待机0.15A,正常。。

网友:
ec和 待机IC有个距离呀 怎么可能搞待机搞到EC旁去了呢? 而且EC是有贴纸粘牢的  而待机IC就在外面 直接风枪吹下的 你找个推断不成立吧

网友:
运气不错心够细

网友:
运气确实不错啊,细心也很重要

网友:
只能说上家 是个坑。。。。哈哈 捡钱的活

网友:
还或者,修好了,不修了,做的故障

网友:
呵呵,这个纯属运气吧,碰到就是赚到了

网友:
羡慕楼主,亮瞎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