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ACOK 求助

楼主(2016-03-19):
联想E420 充电芯片
只要ACIN大于VREF的一半 AOCK 就会输出电压
现在ACOK电压为0

ACIN 脚电压也为0  电阻PR100 PR101 没有问题.ACIN脚阻值也为500多,拆掉88731A芯片 ACIN脚为3.3V  以为99731芯片损坏,换了二个 ACIN脚还是0V
小白求助,,是啥问题啊!

网友:
供电 有吗

网友:
基准 有吗

网友:
查ACOK上拉电阻

网友:
DCIN  19V  VREF 3.3v   vcc 5v  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折了PC52看ACIN还低不,

网友:
acin 还有去其它地方 其它的地方拉低了有可能 查 ACIN这个信号 电阻没问题的话

网友:
修到过芯片坏的

网友:
支持6楼的做法。

网友:
强制拉出来游泳好吗

网友:
PC52有可能会漏电,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