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不开机时候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6-03-19):
机器型号:B460 Intel集显
LA46 UMA Block Diagram
LA46-UMA-1_0104
Project Code:  91.4GV01.001
PCB(Raw Card):  09922-1

刚开始客户拿过来时候说是开不了机,接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电流0.06A左右,明显偏高,按下开机键的一瞬间,电流就下去了,到0.02左右,松开又回到0.06A(抱歉,这个时候的图忘记拍了,现象就是这样),没办法,给客户报过价,拆机,第一就怀疑是待机电路的问题,于是先测量3V和5V电感,结果一看,3V电感L8电压只有1.6V左右,明显不正常,

正打算查电路,结果又一量,L8电感的电压又回到了3.3V,待机一下变正常了,0.006A左右,开机一试,打开了,虽然打开了,但是肯定还是有问题,不然不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果不其然,关机等了一会,又一看待机又回到了,0.06A左右,这下真是头疼了,最维修的都知道,最难修的故障就是一会儿又没有的故障,怎么办,于是就怀疑是不是供电的上下MOS管有问题,不管是不是,都换了再说,于是找料板拆了两个,换上之后问题依旧,这下真没辙了,又量了一下电压,又正常了,又能开机了。最后心想,整个3V的供电线路的零件也就那么几个,肯定不是待机芯片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电容了,难道是电容漏电?于是开始一个个换电容,首先就换3V电感旁边的这个

可能是我比较幸运的原因吧,换了这个之后就在没有出现故障, 看来就是这个电容漏电了,试了一天都没有问题,维修到此结束。

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废了我不少时间,可能是我比较菜吧。不过想不明白的就是,漏电供电不足,不是应该总是打不开么,
为什么一碰电感就没问题了,求大神告知!!!
最后配一张亮机图和正常待机图片。

总结:这个机器其实就是因为3.3V电感旁边的电容TC12漏电,引起的供电不足,所以待机条件不满足不能开机。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吧,,,一碰就行了应该就是这个电容本身的问题

网友:
看来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B:
这个待机被泡沫纸腐蚀坏了的多啊  这种待机高我一般也是测了没短路 风枪吹吹试试 很多会有意外发现

网友:
有时有,有时没有就要考虑是电容了。

网友:
电容不良导致的问题   故障很经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吧,,,一碰就行了应该就是这个电容本身的问题

嗯,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待机被泡沫纸腐蚀坏了的多啊  这种待机高我一般也是测了没短路 风枪吹吹试试 很多会有意外发现

嗯,看来了这个也算是通病了,我倒是遇到的少。

网友:
虽然看是简单,但是做起来还是有点烦的

网友:
这个没有经验还真难查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还好是大电容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联想很多都是滤波电容问题的

网友:
我修道 会叫的

网友:
电容问题呀!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我还以为是ec BIOS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