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奇葩的A1278修复,不定时暗屏。

楼主(2016-03-19):
接到同行送来A1278一台,客户说机子已经被三个高手修过,每次修好用几天就再出现,故障现象为有时开机闪一下暗屏,有时十分钟,有时一小时,有时半天。拆机目测主板,发现南桥换过,CPU换过,EC换过,BIOS刷过,LP8550换过,6259也被更换过。。看着满板的手术伤痕,本来是不想动手的了,本着业界良心,于是动手检查。同行讲是高手修过的,所以排除掉更换过的芯片问题,经检查屏高压电路,发现一切正常,于是上屏开机,发现屏亮度正常,开机一个小时左右突然暗屏,按键盘时闪一下就黑屏,于是检查休眠电路,发现休眠脚只有1.2V,对地短接发现闪屏瞬间电压是3.4V,便顺着电路追查发现直通EC,EC因为已经被上家更换过,所以直接排除,经查发现EC边边上有个上拉电阻提供3.4V电压到EC,打阻值发现本来100K的电阻变值,用放大镜一看,发现假焊,加焊后上机,休眠脚3.4V,打阻值100K,问题解决。之所以上家每修一回可以用一阵子是因为更换EC时吹到电了阻,所以暂时解决。

网友:
苹果就是任性。

网友A:
苹果的就是这样。不好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就是这样。不好维修。

修多了就有经验了,也就不难修了

网友:
做维修 一定要细心呀

网友B:
这个机子  如果没有前面三个人的维修经历  估计你也会走弯路的     换了EC就好   客户就拿走了  肯定的

网友:
也是花血本啊 修个暗屏 CPU 都换 南桥 EC 也换 机器还能开机应经是个奇迹啦

网友:
苹果南焊啊,东西太小!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的,修过一个自动休眠的,LID问题的

网友:
终于被你解决··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C:
aveces se comete el error de deducir una falla pensando en los integrados mas importantes sin hacer un buen analisis con el plano,,,

网友:
引用 网友C:
aveces se comete el error de deducir una falla pensando en los integrados mas importantes sin hacer  ...

Así que la cuestión es muy importante

网友:
苹果啊 呵呵  赶时间长了 也就 简单 了

网友:
苹果今天还真修了一台。。价格真的可以

网友:
苹果电脑也偶虚焊啊

网友:
越小的问题,越被忽略,Lid,我也走过少弯路!!

网友:
顶一个,经典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真细心!赞一个

网友:
我这个暗屏怎么查啊

网友:
ec有程序,哪有那么多ec 买

网友:
这种2修的机子收费可以哦 还是苹果的

网友:
看来还是得细心啊。。。一步步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你这回复是要被扣分的 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  如果没有前面三个人的维修经历  估计你也会走弯路的     换了EC就好   客户就拿走了  肯定的

哈哈哈,有道理,吹吹EC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回复是要被扣分的 注意

你是专为了扣分而生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是专为了扣分而生的吧?

差不多 加分没有扣分次数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 加分没有扣分次数多

看来我以后还得小心了呢!不能让你抓到把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以后还得小心了呢!不能让你抓到把柄了

不用这样 我和你不分彼此 真的 你说呢

网友:
    原来你们那边的维修高手,都是换件的~~   很坑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样 我和你不分彼此 真的 你说呢

对了,跟你找个资料,神舟K750S-I7 BIOS有吗?论坛里有一个,但刷了会报错,你那有这个bios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了,跟你找个资料,神舟K750S-I7 BIOS有吗?论坛里有一个,但刷了会报错,你那有这个bios吗?

我资料是最少了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资料是最少了 亲

好吧,没事了,我问过月饼老师了,他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