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拆wifi 换wifi导致开机定屏 无限白苹果

楼主(2016-03-19):
已经中了两台了,原来都是wifi变灰的,能开机,撬wifi就这样了,求教高手,不装wifi能不能开机的吗?现在装不装wifi都无限白苹果了,一开机就定在苹果标志上,一直不变,电流也不动。

网友:
师傅 你有没有 隔一下啊   开多少温度??

网友:
开多少温度啊。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变形?wifi和开机没关系的。你可以测测wifi焊盘的引脚阻值,是不是有没阻值的。看你的情形估计主板摔的严重有的地方虚焊了。

网友:
我只知道不装WIFI,6代待机唤醒不了屏幕,请大神帮忙指导。

网友:
应该查硬盘

网友:
刚看了下图,你应该在焊WIFI时影响到了触摸IC了

网友:
触摸IC,音频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边上芯片弄虚焊了啊。

网友:
WIFI 不影响刷机  换了东西不识别会导致白苹果  试着刷机

网友:
温度开太高了。。。

网友:
楼主尝试刷机看不看。。。

网友:
取掉WIFI还是一样,就刷机看报什么错吧

网友:
WIFI専装一下,

网友:
检测WIFI背面 爆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