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6-03-19):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P8H61的板子,故障是复位灯常亮,求一份图纸和大师们指点

网友:
可以按时序来查,,,,

网友A:
你可以按照无复位来维修
这个主板论坛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按照无复位来维修
这个主板论坛有点位没有图纸

我是刚入行的小白, 现在 点位的是什么意思看到很多都是点位的没用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刚入行的小白, 现在 点位的是什么意思看到很多都是点位的没用过啊

买个主板维修不是事
或者报名远程培训
这样就很快了

网友:
现在修板子的很少了。。俺大多都是换主板。。

网友:
就是点对点对位置.可以查线路.信号.位置.是辅助维修的好帮手.

网友:
无复位 先查全板供电·    然后再查各个芯片发出的PG    这个板 桥内置时钟控制器   查下桥外面的晶振两脚电压 ·

网友:
区分是什么系列的板子,再按照顺序查供电是否正常,哪个供电不正常就查相关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