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不跑码 非通病

楼主(2016-03-19):
主板是 G475
触发之后 0.4   测量BIOS 无波形   测量LPC总线无波形,
用万用表测量供电都正常
用风枪加热南桥可以亮机  于是重做南桥
做完还是不行
于是详细测量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的 情况。
测量到 发现供电波形开始的时候不稳定,波形如下, ,后来才稳定下来,换电容无过后 发现加热SY8033 就能跑码,于是拆下来 重焊, 正常开机了,目前正在压力测试中。

网友:
这机要是没有波还真不好修呢。

网友:
哎!!!经典赞一个,我想问一下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测呀?

网友:
芯片不良  导到输出忽高忽低   供电不稳定

网友:
有波的 好处 就体现 在这里了

网友:
没示波器就只能靠运气了

网友:
换的晶振吗?

网友:
有BOBO就是方便

网友:
估计你找到真问题了!

网友:
大神大师...

网友:
大神大师只差一个字...

网友:
这疑难杂症就必须波了。一般建议所有电压全部用波来看。

网友:
没波波只能测电压了,没啥好办法

网友:
1.8V 的供电芯片 虚焊 了

网友:
不用换8033

网友:
对于这种供电不稳定的维修 真的很无语

网友:
波形太漂亮了

网友:
正常波形   不是一条直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