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CPU无供电应该查那里啊

楼主(2016-03-19):
主板开机CPU无供电应该查那里啊

网友:
按照时序查
还有CPU无供电
看EN是否正常 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先按时序查前面供电是否正常 CPU供电MOS管阻值是否正常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先查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没问题就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

网友:
先查mos管是否正常,再查上下管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同芯片组的时序是不同的  得CPU供电之前的电压出来才行

网友:
要查的地方多了,按照时序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