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MA-E33(MS-7808 VER1.0)不触发

楼主(2016-03-19):
      ----》》》V星B75MA-E33(MS-7808 VER1.0)不触发

板子型号。

  先从待机条件查: VCCRTC:3.3V RTCRST:3.3V 32.768起振 3VSB:3.3V RSMRST#:3.3V.待机条件都正常。
触发条件: pwsin#:5v 有高低跳变    PWSOT#:3.3V 有高低跳变  SLP_S3#:低电平 不正常。高电平才对吧。 PSON#:5v 无高低跳变。

   故障出现在:SLP_S3#低电平。在IO82脚测量为0v ,在此脚打阻值300多,正常。
挑起该脚测量还是没有电压.SLP_S3#是从南桥发来的3.3V,能不能判定是南桥坏了呢?还是我前面漏了哪个时序信号没测呢?
手上无IO更换,也找不到图纸

  修到此处无解 无奈,不知该从何处修起。望师傅们不吝才华,帮菜鸟指点迷津。菜鸟感激不尽。

网友A:
南桥晶振看下压差多少
还有开机针得电压多少
IO看下待机
待机是否那边断线之类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晶振看下压差多少
还有开机针得电压多少
IO看下待机

晶振:一边0.33 另一边0.20
开机针:5V
IOF71868AD:86脚VBAT是待机吗?3.3v

网友:
看下南桥的 工作条件都具备没有,还有跑SLP3 到桥的线路,上啦电阻之类的有无问题,还有EC有无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晶振:一边0.33 另一边0.20
开机针:5V
IOF71868AD:86脚VBAT是待机吗?3.3v

看下IO跟ATX是否被拉低?
还有IO跳变是怎样跳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IO跟ATX是否被拉低?
还有IO跳变是怎样跳得

IO 83脚:PSON 5V。有高低跳变
ATX PSON绿线:5v 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IO跟ATX是否被拉低?
还有IO跳变是怎样跳得

IO 83脚:pson 5V ,无高低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604-1-1.html

谢谢!精华+图纸 点位!【表情】

网友:
SLP S3#还去了这里 断开后面看看,新手意见哈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还有一个VCCDSW。

网友:
桥不发SLP_S3这个信号 ,你首先得量下桥有没有收到RSMRST#这个信号。

网友:
如果不想换南桥,就先从简单的开始,换个io试试

网友:
看不懂,等高手解答

网友:
量下io  rsmrst 这个信号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统一回复,最后的维修结果是:当我再把SLP_S3#脚,重新焊回去。准备按师傅们的指导时序去修的时候,上电再量SLP_S3#竟然有高电平3.3V了。上CPU->上内存-》上电,竟然能亮机,也能正常进系统了。修得好郁闷,也不知道那里出问题。只能用虚焊来解释咯。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
我也正在修就是没有RSMRST#  不开机

网友:
CMOS放电没?

网友:
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精华+图纸 点位!【表情】
修好了吗? m/

网友:
我这个一模一样的故障呀

网友:
这种问题有些加焊一下IO就好了,如果就冷了又不行了,那就要换个IO试一下了

网友:
翘掉C524就正常了,PCI-E 边上那

网友:
有11个待机条件,最爱出问题的DPWROK

网友:
这板子有通病,rtcrst# 滤波电容漏电,返修了三回才真正找到这个元凶

网友:
这个主板不是有通病吗??小电容

网友(2016-04-20):
我么这地方台式机主板都没人愿意修了,台式机主板不像笔记本好要价。

网友:
思路很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
WWO我的也是RSMRST#没有··

网友:
楼主找我的贴看看。。
该板U45处芯片未焊,厂家省料,导致VBAT电压完全靠电池带。电池亏电或接触不良即可造成不触发。

网友:
待机条件未满足,6系多了深度休眠,不行干南桥

网友:
inter7系列待机条件不只这几个,缺一不可!主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
6.7系列不是有11个待机条件吗?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晶振有压差不代表有起振,手摸一下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