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工厂模式怎么进入

楼主(2016-03-19):
华为工厂模式怎么进入
华为

网友:
你先把手机关机,音量上键和音量下键还有开机键同时一起按、手机就会进入工厂模式,如果没进去你可以多式几变

网友:
先按住音量上键和音量下键,最后在按手机开机键

网友:
这怎么进入呢 工厂模式

网友:
百度一下 大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