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显微镜用多大倍 够呢

楼主(2016-03-19):
手机显微镜用多大倍 够呢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根据自己的眼睛,我就用的修手表用的4倍放大镜

网友:
显微镜都是配好几个镜头的,不行可以更换镜头的。

网友:
太大了也不方便  移动一下就跑了  还是看情况吧  如果是单一镜片的放大镜可以大一些  如果显微镜是可以换目镜和物镜的,组合的倍数很多

网友:
看个人视力问题哦,觉得哪个清楚用哪个

网友:
应该80倍足够啦

网友(2016-04-30):
上显微镜,普通的放大镜10倍 30倍的 看不清0201 01005规格的贴片

网友:
80的 一般都是

网友:
必须要显微镜吗?那种带灯放大镜能凑合吗?

网友:
觉得带灯放大镜  就能看了。

网友:
我个人感觉20倍就OK

网友:
显微镜大概多少钱

网友A:
连续变倍0.7-4.5,目镜10倍高眼点。低倍数焊接,高倍数观察。

网友:
直接咨询迅维淘宝客服购买嘛

网友:
20倍就行了 太大倍数好像没有用

网友(2016-06-01):
我用的40倍,还有将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变倍0.7-4.5,目镜10倍高眼点。低倍数焊接,高倍数观察。

是的,我就用的这种,不过用后我还是觉得带视屏的方便,只是占用空间太大

网友:
用 20-40的都可以

网友:
显微镜不方便,有没有好的放大镜能取代显微镜

网友:
20倍 够用了吧,你们还有显微镜?又不用看细胞!》?

网友:
this is good....but appric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