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

楼主(2016-03-19):
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

  主板是电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供处理器、显卡、声效卡、硬盘、存储器、对外设备等设备接合。主板的类型和档次决定着整个微机系统的类型和档次。主板的性能影响着整个微机系统的性能。所以当主板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要立刻查出原因并解决问题,下面我们来了解下电脑主板维修常见故障与问题解析。

  电脑主板维修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考虑其他所能造成电脑主板故障的原因。

图一 电脑主板维修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若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主板比较挑剔,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不给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倘若没有开机画面,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解决。但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图二 电脑主板维修

  电脑主板维修故障二:CMOS设置不能保存

图三 电脑主板维修

  这一种故障时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所造成的,对此更换即可,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可以找专业人员维修,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时候因为错误的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

  外界环境引起的故障,如雷击、市电供电不稳定,它可能会直接损坏主板,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没有办法预防,还有就是因温度、湿度和灰尘等引起的故障。这种情况表现出来的症状有:经常死机、重启或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等,从而造成机器的性能不稳定。所以多方面考虑到,有备无患。

网友:
常见故障有
内存不过 开机不亮 花屏
不认硬盘
键鼠不能用
开机无反应等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