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做工如何?小米5拆机图解

楼主(2016-03-19):
小米5做工如何?小米5拆机图解

  小米5手机是今年小米推出的一款高端新机型,是目前非常受广大用户欢迎的国产旗舰手机,小米旗下的产品一发烧级配置著称,那么这款小米5高端机做工又如何呢?如何拆机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小米5拆机图解教程,希望对以后的维修有所帮助。

小米5拆机 图1

  在拆机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米5的详细配置:

  小米5外观上3D玻璃/陶瓷机身,采用ID无边框设计,背面为曲面玻璃,5.15英寸的1080P IPS屏幕,配有高通骁龙820处理器,LPDDR4内存,使用UFS2.0闪存,后置摄像头为1600万像素,带四轴光学防抖、传感器型号为索尼IMX298、配备了QC3.0快充、搭载正面指纹识别、电池容量为3000mAh,双卡双待+全网通,共有白、金、黑三种颜色。

  小米5拆机工具:

小米5拆机 图2

  小米5拆机方法/步骤:

  1、拆机第一步,首先用卡针取出小米5机身侧面的SIM卡槽。

小米5拆机 图3

  2、拆机从后盖开始。

  小米5外面没有任何一颗螺丝,后盖采用卡扣设计,用吸盘轻轻一吸一拉,后盖就这么轻松地打开了

小米5拆机 图4

  拆下后盖后,可以看到小米5主体分为三个部分,主板、电池和副板。

小米5拆机 图5

  3、拆卸保护盖的固定螺丝。小米5保护盖采用三种不同颜色的螺丝,拆解的时候需要不同规格的十字螺丝刀。

小米5拆机 图6

小米5拆机 图7

小米5拆机 图8

小米5拆机 图9

  拆下所有的螺丝后,取下保护小块,就可以看到小米5内部的主板。

小米5拆机 图10

  4、拆卸底部的小模块。

  拆卸底部小模块的固定螺丝,需要注意的是,2种螺丝规格要使用不同的螺丝刀。

小米5拆机 图11

小米5拆机 图12

小米5拆机 图13

网友:

  小米5拆机方法/步骤:

  5、断开电源与主板的排线和其它排线,取下上部分的主板上的固定螺丝,就可以轻松的将主板取下。

  断开电源排线和其他排线。

小米5拆机 图14

小米5拆机 图15

小米5拆机 图16

小米5拆机 图17

小米5拆机 图18

小米5拆机 图19

  取下主板固定螺丝。

小米5拆机 图20

  拆卸主板。

小米5拆机 图21

小米5拆机 图22

  小米5主板正面图。

小米5拆机 图23

  小米5主板背面图。

小米5拆机 图24

小米5拆机 图25

小米5拆机 图26

小米5拆机 图27

小米5拆机 图28

网友:

  小米5拆机方法/步骤:

  6、下部分副主板拆解。

小米5拆机 图29

小米5拆机 图30

小米5拆机 图31

  小米5电池容量为3000mAh,支持QC3.0快充充电.

小米5拆机 图32

小米5拆机 图33

  拆卸小米5底部部分的实体Home按键、触控芯片与指纹识别芯片。

小米5拆机 图34

小米5拆机 图35

  小米5不可拆卸指纹识别模组。

小米5拆机 图36

  小米5振动单元。

小米5拆机 图37

小米5拆机 图38

网友:

  小米5拆机方法/步骤:

  小米5防抖摄像机,设计上具有防灰功能。

小米5拆机 图39

小米5拆机 图40

小米5拆机 图41

  小米5搭载了骁龙820,处理器上涂有厚厚的导热硅脂。

小米5拆机 图42

  电源管理芯片。

小米5拆机 图43

  小米5部分部件特写图。

  小米5配备的Type C数据接口,集成在连接顶部与底部主板的软性印刷电路板上。

小米5拆机 图44

小米5拆机 图45

小米5拆机 图46

  小米5前后双摄像头特写。

小米5拆机 图47

小米5拆机 图48

  小米5拆机所有部件汇总图。

小米5拆机 图49

网友:
小米4都没有买,小米5就出来了。哎。

网友A:
米4为什么卖的好?因为有个仿苹果的酷炫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4为什么卖的好?因为有个仿苹果的酷炫外形

我怎么看见和苹果外形一点也不像啊

网友B:
小米4又要降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4又要降价了.

自从小米5出来 小米4就降价了

网友:
我怎么感觉像是来自如ZEALER 论坛

网友:
仔细比对了一下  不是啊    翘起的工具颜色都不一样。不过ZEALER 论坛更加详细

网友C:
小米的质量越来越好,顶国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质量越来越好,顶国产货

其实国产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看着还行啊,赞一个

网友D:
这款机子发热量高不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子发热量高不高的啊

安卓手机大多数都存在发热问题

网友(2016-05-29):
支持国货。做出精品

网友(2016-07-04):
这个换电池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E:
小米5有的三星的嫌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米5有的三星的嫌疑

你说的是小米有抄袭三星的嫌疑吗?请问一下那个地方抄袭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小米有抄袭三星的嫌疑吗?请问一下那个地方抄袭了呢

外观  尤其是后壳和HOME键  不觉得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外观  尤其是后壳和HOME键  不觉得吗?

三星都没有说人家什么,咱们就不要评论了,这种话不要多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都没有说人家什么,咱们就不要评论了,这种话不要多说

好的,祸从口出   我错了

网友G:
看着不错,赞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错,赞一个!

据说小米5的nfc功能很强大,支持甚深圳和上海等等地的一卡通,还不用手机卡支持nfc就可以用.做工也比较不错

网友:
这做工 和苹果还是有的一比的

网友(2016-10-22):
小米5看着不错

网友:
看样子还行吧

网友:
从来没用过小米的手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是小米有抄袭三星的嫌疑吗?请问一下那个地方抄袭了呢

正面都是感应按键是大势所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据说小米5的nfc功能很强大,支持甚深圳和上海等等地的一卡通,还不用手机卡支持nfc就可以用.做工也比较不错

普及还需时日 还需时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普及还需时日 还需时日

普及肯定的需要一些时间啦,要和各个城市的一卡通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面都是感应按键是大势所趋

哦哦,不过小米5的指纹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