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M18 一开就掉电、 求救 。有币送 ·急求!

楼主(2016-03-19):
急求!C61M18 一开就掉电、 求救 。有币送 ·急求!
掉电

网友:
你最少看看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引起的掉电,掉电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你要把条件说清楚啊 最主要阻值正常吗 拔掉CPU供电4P口还掉电吗 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了? 主板保护断电后还可以再次触发。电源保护断电后不能再次触发,要拔电源插头断一下电,才能再次触发 还有电源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

网友:
开机掉电,故障范围挺大的,要从开机电路查起,按照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电源开启控制信号的时序查起

网友:
已经不掉电了、开机不跑码了,测试到一个场效应管坏了、换上去不掉电了、但不跑马

网友:
不跑马看看有复位吗

网友:
一开就掉电,看一下能不能再次开机,如果不能那么一般是主板有短路,如果能再次开可能是主板缺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