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容引起的不上电

楼主(2016-03-19):
4750tg不上电,查了好久,才发现是一个电容的问题。C720,没有短路。如图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够高?你没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够高?你没说明啊!

没量,我看它长的难看,用镊子弄掉,找个上去就好了。

网友:
漏电了。漏电的电容不好查。主要用眼睛看

网友:
acer 4750 系列,经常碰到,RTC电路的故障导致不触发。

网友:
感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8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不触发南桥问题、、、修过好多台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等菜鸟一看就懂啦

网友B:
宏碁机器rtc电路出问题 不开机 不显示都有影响

网友:
通病吗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宏碁机器rtc电路出问题 不开机 不显示都有影响

:宏碁电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C:
漏电时,19V是被拉低的吗

网友D:
你运气太好了 看他难看就换 换了还好了

网友:
技术大神啊

网友:
我相信你测时应该会有阻值的。

网友:
RTC电路电容漏电了   南桥待机工作条件不正常   引起不上电

网友:
对此我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时,19V是被拉低的吗

估计没有那么猛吧,北京离上海太远了。

网友:
哪里哪里,运气啊,我还是小白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运气太好了 看他难看就换 换了还好了

运气好,吃嘛嘛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