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楼主(2016-03-19):
B470  来时是大短! 换了铁帽子上管和驱动芯片! 不出CPU电压
       CPU供电芯片换了很多很多片了!供电都正常!  我看网站里有CPU输出电压 正常是0.3!PWM1/ADDR。但是 我这三项输出有2V啊!  这是不是不正常!老师们
  我刚测了 27 VBOOTA 也没有电压啊  我吧上管全改了! 测CPU电压出来了 等CPU中

补充内容 (2016-4-3 19:25):
换版了 不敢上CPU试

网友:
谢谢

lvjingang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给你扣分的这个家伙怎么到哪个贴子都扣分?

网友B:
我也修了一台B470e的机器大短路,换了CPUMOS管有正常,可是进系统重启,进PE蓝屏,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扣分的这个家伙怎么到哪个贴子都扣分?

我问问 你    我还扣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修了一台B470e的机器大短路,换了CPUMOS管有正常,可是进系统重启,进PE蓝屏,现在没思路了

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故障以前修过一个戴尔和你的症状差不多修了三天最后没办法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是CPU有问题 你换一个试试 可能会好

网友:
应该时cpu烧坏了,换个试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