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5f大短路小修

楼主(2016-03-19):
本人小白,会简单维修,跑跑线路,修修供电,一大早来个人说他的适配器坏了,电脑开不了机,接过适配器,通电指示灯亮了,测电压也正常,让他拿出笔记本,一插上适配器,指示灯就灭了,去,这明显是保护了,找出转接头上电流表,卡卡,大短路,跟他讲是电脑坏了,要留下来修,一大早就遇到一个又哆嗦又小气的男人,说修笔记本只要几十块,直接让他拿走去别地修,又磨磨叽叽讨价半天,最后两百加成交,送走这个哆嗦的人,拆机,取板,打各组供电阻值,没见异常,再打公共点,短路,调小电压电流,烧机,是保护隔离管旁边的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撬掉,一不小心把旁边的一个电容也撬掉了,掉就掉了吧,再打阻值不短路了,上电流表,待机正常了,触 发,电流一路小跑,至此此机修复完毕。本人新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各位大师不 吝赐教,高手勿喷。

走,炸學校去 +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恭喜你又水了一贴。

网友:
这一贴,水的很有水准,要是我酒吧图纸发上来,反正是水了

网友A:
要是我就把板子放我家旺财身上拍一张,再放在喵星人身上拍一张,再360度无死角拍一张传上来

网友:
掉、坏的最好是换好的上去,如此设计自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把板子放我家旺财身上拍一张,再放在喵星人身上拍一张,再360度无死角拍一张传上来

你TM从娘胎里出来就很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TM从娘胎里出来就很牛B?

自己没技术,发水贴别人还不能说了,还咬人,算了,你高兴就好

网友:
能发贴就值得表扬

网友:
这种帖子给刚步入维修的人是个帮助。。。

网友:
能抽出时间来发帖就值得表扬,也给新手一个借鉴

网友:
确实是简单了点  不过是新手的话  可以理解   期待你的更多好的技术贴

网友:
嗯,这机子经常19V的电容短路,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恩,对新手来说,很不错了

网友:
小白也学习一样

网友:
呵呵,小师傅。以后多看论坛经验,学看图纸

网友:
呵呵,小师傅。以后多看论坛,学看图纸

网友:
还是补回去吧,每个都是有道理的

网友:
这一贴,水的很有水准,要是我酒吧图纸发上来

网友:
一般都是补回去,电容又不费事

网友:
值得表扬  !!

网友:
DELL的笔记本短路大多数的是电容,戴尔还好出这毛病!